277 430D

楼主(2013-06-23):
哪位师傅有这个资料(277 430D)

网友A:
哪里用的介绍下啊

网友B:
电脑风扇上的

网友C:
这种三线的风扇应用在对温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当风扇不转或转速明显降低时检测电路会产生报警提示。
如风扇损坏就直接换一个,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D:
霍尔 不过修这个好像没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