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不到驱动啊

楼主(2013-06-24):
我连接上电脑,怎么找不到驱动,提示为:
安装驱动目录下有这些文件:

安装的软件是Kinco HMIware v2.0,windows 7 系统
是不是要用专门驱动软件或者USB驱动软件,还是要用专用下载线。

网友A:
win7没用过,XP的用过,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现在没有XP的电脑,我公司甚至有几台Wind 8 的系统啊,我正在试在Wind 8 上能不能用

网友B:
我记得安装的时候就直接点driver那个文件夹就行,不用进到具体目录下。感觉安装信息那个文件比较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的电脑的那个USB口有问题,换个USB口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