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对拖实验

楼主(2013-06-24):
自己在实验室做测电机的转矩-转速的特性实验,现用的是0-3000rpm电机(电动),0-1800W,去拖动另一个直流电机(发电),700W,可总是一启动,电动机的驱动器就会有警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电机是直接通过联轴器-扭矩传感器-联轴器直接连接的

楼主:
没人回复,好吧,经过自己下午检查,终于调好了,貌似是电流的问题

网友A:
1.分别给两个电机上电,空载转动确定旋转方向,不论是电动的还是发电的,都要旋转方向一致,不能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2.电动的恒转速驱动,发电的恒电流驱动(转矩限幅控制)

这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其实之前看了好多你的帖子,收获很大的,现在一个人在搞电机相关的实验,有问题希望能有人交流啊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呀,就在这个帖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试验,介绍些情况和问题,我们来一起讨论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看了下,想问版主一个问题,我让发电机跟电动机转向相反,然后用电动机来拖动发电机,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加大扭矩的吧?我的发电机只能调节电压,那怎么来知道扭矩的范围能有多大啊?

网友B:
发电机除受电动机拖动,还受其它动力影响吗?否则,你怎么实现发电机跟电动机转向相反?

俺的理解,扭矩取决于发电机的负载,即取决于发电机输出的电流、电压。调节励磁,可调节输出电压,调节发电机负载(是机械负载还是电能耗?)可调节电流。转速一定的情况下,电压、电流变了,扭矩自然变化

网友B:
楼主还有版主,都有好条件那。羡慕ING

楼主:
我给发电机提供外加电压,让发电机实现反转,这样的直接来控制发电机外加电压的大小可不可以改变对拖扭矩的测量范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想问版主一个问题,我让发电机跟电动机转向相反,然后用电动机来拖动发电机,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加大扭矩的吧?我的发电机只能调节电压,那怎么来知道扭矩的范围能有多大啊?
如果发电机与电动机旋转方向相反,那发电机一定要是转矩控制才行,不能电压控制(仅电压控制),要电流控制才行。

楼主: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控制方案啊?,直接用控制器控制?转矩限幅控制可不可以给下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控制方案啊?,直接用控制器控制?转矩限幅控制可不可以给下具体说明,谢谢
如果用转矩限幅控制,要同旋转方向;如果用转矩控制,要反旋转方向。都要用控制器(直流调速控制器)来实现;

看来你对直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基础知识不熟悉?有电拖的教材吗?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不是这个专业的,的确好多地方不知道,现在去补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给发电机提供外加电压,让发电机实现反转,这样的直接来控制发电机外加电压的大小可不可以改变对拖扭矩的测量范围啊?
俺还没真正做过直流对拖实验,个人理解你的思路理论上是可以的。

原动机拖动直流机旋转——>直流机加励磁——>直流机电枢加电压(同极性)。当外加电压>发电电压,直流机受流,其输出扭矩与原动机相反;当外加电压<发电电压,直流机源出,其输出扭矩与原动机一致。
这原理从能量流动上来思考比较容易清楚,否则俺也很糊涂

前段时间俺也琢磨对拖来着,不过是两交流对拖。楼主把你的框图帖上,可能比较容易看明白,不然大家说不到一个方向上去。

总之,你要调节原动扭矩,可以考虑调节外电压,也可以考虑调直流机励磁,归根结底,就到了电流上,再归根,就是能量流动

网友B:
注意电枢加电压时比较危险的,电枢电抗、电阻很少,闭合回路瞬间尽量不让它产生电流。

俺做机械串级调速时,直流电机好几百KW,合闸瞬间靠靠二极管反向,保证电源、电机端压差,来防止涌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不是这个专业的,的确好多地方不知道,现在去补习下
其实,直流电机的原理很简单,

第一,就是根据楞次定律,电动状态,由电流方向确定力(旋转)的方向;发电状态,由力(旋转)的方向确定电流方向;

第二,由于直流电机反电势的存在,在电机旋转方向不变时,电动与发电的电流方向相反。

掌握这个基本概念,你就可以灵活的运用他(电流)的方向(极性),自如的控制电机工作于电动与发电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