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4):
  有一台电机11KW带负载最大启动电流能够到达额定的2.3倍,电机额定电流为23.5A、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功率因数0.89%。
   变频器采用18.5KW的变频器发现用额定的23.5A*1.6倍变频器过载系数时启不动。此时将18.5KW变频器参数设定为默认的变频器参数即18.5KW时即变频器参数电机功率18.5KW 额定电流36A 过载倍数1.6倍即36A*1.6=57.6A,启动成功。
   在变频器面板上观察启动电流有50A左右(瞬间),电机启动完毕后电流稳定到10A。
   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成功启动电机的变频器参数设置那么变频器肯定不能做到过载保护,请问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上面的情况带的负载正常吗?我的判断在稳定的时候电流只有10A负载应该不大,那么为社么启动的时候电流会那么大呢?(观察的最大启动电流50A,稳定运行的电流10A差了5倍多,哪里有问题呢?)
   请各位大侠,能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机额定电流:23.5,过载2.3倍,那电机实际的电流就是23.5*2.3 = 54.05A。这个电流,18.5kW的变频器,就是1.6倍过载,也到不了(27A*1.6 = 43A)。用30kW的变频器带就能起来了。为什么要这么大的过载倍数?电机的负载是大惯性?如果是,能不能把启动时间搞的长一点呢?

楼主:
电机通过斜齿轮箱驱动一个单螺杆泵,这个负载是个重载型恒转矩的。由于泵传输的介质是污泥,启动电流确实比较大。提升启动电流确实是有帮助,但总不可能设定2min的启动时间吧。

网友A: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不像电机,没有那么大的余量,所以,能力有限,只能是选大来实现了。

网友B:
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成功启动电机的变频器参数设置那么变频器肯定不能做到过载保护,请问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上面的情况带的负载正常吗?我的判断在稳定的时候电流只有10A负载应该不大,那么为社么启动的时候电流会那么大呢?(观察的最大启动电流50A,稳定运行的电流10A差了5倍多,哪里有问题呢?)
  请各位大侠,能人帮忙分析一下。

你好,你先看看你买的变频器是G型还是 P型?多少KW?G型比P型过载倍数大;根据你的描述象是18.5P;还有你要确定下你模块是多少A?根据你观察最大启动电流50A,实际可能会到55-60A,假如确定是18.5P,你那样设置参数应该就没问题。要确认变频器检测电流和实际负载电流一样,厂家设置好了 ,你不懂的情况尽量不要改。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发邮件到腾讯邮箱 1878159133

楼主:
  现在我的处理方法是:将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设置为18.5KW电机的(实际上电机是11KW的)。过载保护使用11KW电机上的3PTC热敏电阻接到变频器端子上实现热保护。这样处理妥当不?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 ?

变频器输入加压敏电阻是多此一举了.
变频器内部有输入保护的.

之前根据电机参数设置变频器参数,电机启动不了,确实是启动电流设置小了.
设置大一点启动起来就正常了.

问题是,你要保护电机还是要保护变频器,这些参数主要是为了保护电机的.
不是为了保护变频器.

楼主:
  6楼的帖子,我不敢同意。设置参数保护的话,哪有光保护电机不保护变频器的呢?参数的设置得当才能保护好用电设备。启动电流的短时过大,在变频器设置时放大是可以的。但这样一来就起不到过载的保护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A:
输入设置保护的话,也要注意,不能因为输入的动作阈值而切断输入电源(在输出带载状态下),一旦输入过载动作,应该先采用输出闭锁,然后再断开输入电源。这样才能保护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