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钻孔

楼主(2013-06-24):
各位大工,请教一下,有个直径300毫米板材,四个方位钻孔,每个方位钻两个孔(孔之间距离为20毫米)。这样的用何种方式来实现?用一个马达带动八个轴,每个轴上装钻头,这样可以吗?或许用四个马达,每个马达定个方位,且每个马达带动两个轴,或许用更好的方法进行实现。这里面牵涉到产品定位,每个轴同样的速度,

网友A:
只是钻孔,精度要求不高吧

网友B:
马达固定,工作台移动,你想钻多少钻多少!!

网友C:
把那个重发了的贴删错了,多扣了你3分,不好意思。帮你回复一下吧。
发问题的时候要表达清楚
1,材质------黄泥巴、豆腐还是钨钢。这个要说清楚的,要知道豆腐比钨钢难加工。
2.多大的孔?1mm?19mm?这个要说明.
3.一般产品都要定位才能加工,是定位到什么程度?
4,精度?孔距精度,孔精度,深度精度。
5,效率,希望的效率是多少?现在是多长时间加工一件?现在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D:
使用数控钻钻孔就很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攻牙的,肯定要定位,这个定位我先不考虑,但也在考虑中,产品无法描述,有一米四左右高,呈圆柱型,两端是300与400的直径的圆,板材厚度为8与10毫米,中间用四根遍钢相连的,精度就是怎么说呢,比如我要攻M8或M6的螺牙,能不偏差就行,现在我们是做一个定位模板,然后再进行人工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钻孔,精度要求不高吧
还要攻牙的,肯定要定位,这个定位我先不考虑,但也在考虑中,产品无法描述,有一米四左右高,呈圆柱型,两端是300与400的直径的圆,板材厚度为8与10毫米,中间用四根遍钢相连的,精度就是怎么说呢,比如我要攻M8或M6的螺牙,能不偏差就行,现在我们是做一个定位模板,然后再进行人工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固定,工作台移动,你想钻多少钻多少!!
这可就牵涉到精度,用何种方式,能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重发了的贴删错了,多扣了你3分,不好意思。帮你回复一下吧。
发问题的时候要表达清楚
1,材质------黄泥巴、豆腐还是钨钢。这个要说清楚的,要知道豆腐比钨钢难加工。
2.多大的孔?1mm?19mm?这个要说明.
3.一般产品都要定位才能加工,是定位到什么程度?
4,精度?孔距精度,孔精度,深度精度。
5,效率,希望的效率是多少?现在是多长时间加工一件?现在是怎么加工的?
呵呵,您的回复就是对我的鼓励呢,多谢各位大工。
我这还要攻牙的,肯定要定位,这个定位我先不考虑,因为我想先把驱动轴(八轴)做起来,但也在考虑中(如果定位不精的话,直接影响孔位偏移),产品无法描述,有一米四左右高,呈圆柱型,两端是300与400的直径的圆,板材厚度为8与10毫米,中间用四根遍钢相连的,精度就是怎么说呢,比如我要攻M8或M6的螺牙,能不偏差就行,现在我们是做一个定位模板,然后再进行人工钻孔。我想先把钻孔的考虑好,然后再想定位。这个攻牙或钻孔的轴是用步进马达带动八个轴还是四个步进电机带动,还是一个步进电机用同步带带动八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重发了的贴删错了,多扣了你3分,不好意思。帮你回复一下吧。
发问题的时候要表达清楚
1,材质------黄泥巴、豆腐还是钨钢。这个要说清楚的,要知道豆腐比钨钢难加工。
2.多大的孔?1mm?19mm?这个要说明.
3.一般产品都要定位才能加工,是定位到什么程度?
4,精度?孔距精度,孔精度,深度精度。
5,效率,希望的效率是多少?现在是多长时间加工一件?现在是怎么加工的?
呵呵,不好意思,没一项一项描述,材质是45号钢,效率应该由电机钻孔速度来决定,还有就是这个我也可先不考率,我只想先把如何驱动八轴这个动作做起来,一步一步想,呵呵,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固定,工作台移动,你想钻多少钻多少!!
这可就牵涉到精度,用何种方式,能具体点吗?
用X,Y平台呀,将工件固定在平台上,主轴不动,定位用平台移动!

精度不高的话,用步进电机,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可以用伺服,光栅之娄的!

这样做我认为比你做8个钻头的强!而且灵活性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