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4):
公司一台AB PF700 37KW变频器总是无故停机,也不报警,换一台相同的变频器装上去就好啦,所以判断是变频器故障,请问可能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是不是没设置好啊

网友B(2016-07-22):
电源板有问题,面板应该是会自动重启到初始化界面,也不报故障

网友C:
这种变频是这个样子,好差的,过载也不报,就是频率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