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和S7-200通讯总是超时

楼主(2013-06-24):
S7-200做从站,PC做主站,MODBUS协议做的一个小程序,从MODSCAN32发的消息,CRC都不错,就是老是显示超时,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没反应,但是换了一个自由口通讯的程序,串口调试助手能用,求助,以下是程序和设置,应该没错

楼主:
我监控了下sm86.7=1,接收信息功能被终止了,是库有问题吗

网友A(2014-07-06):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我也同样问题至今没解决,望高手赐教

网友B(2015-08-10):
将MaxIQ 和MaxAI 改成10就OK!

网友C(2017-02-19):
同样的问题,求解决!#5楼的解决方法有人试过没,行不行……

网友D:
我看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你需要读取的数据去是10个字,你在200里边开的区域就是10个,何必这么节约呢,就好比拿勺子舀水,你飞得碗里的水正好放你勺子那么些才舀吗?? 再说碗里多放点水,对你勺子有啥影响呢?
所以,你这个maxhold参数完全可以放大点,又不占用啥,写成100,你看看能读出10个来哇
还有,200的库需要分配数据区域的,这个不能忘记了

网友E(2017-11-20):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modbus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不好,求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这个modbus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不好,求分享
你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详细说说!或者开帖把问题详细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