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大家好:
  请教一个关于中断同时发生的问题,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PLC是如何响应的呢,高优先级的中断如何处理,低优先级的中断又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A:
先响应高优先级,中断程序执行后再响应下一个中断;PLC不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B:
当部门主管与老板同时叫你去办公室的时候,你优先去哪个办公室呢?

我是优先去老板的办公室,毕竟老板的优先级要高于部门主管,但是去完了我又不得不去部门主管的办公室,因为主管也叫过我了。

同样,优先级处理优先处理优先级高的中断,处理完后处理优先级低的中断,等全部处理完后就才处理主程序。

网友C:
执行完现有的中断程序后,选取一堆中断中中断等级最高的执行,再下一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