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欧姆龙PLC一旦下载程序后就不能更改也不能删除程序了,提示无法清除内存,编程软件任务栏里也没有清除程序这一项,有哪位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PLC型号?
看一下是否写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型号为CPM2AH,写保护在哪里设置呀?是不是指任务栏-“PLC”-“保护”里的密码,可是密码释放了,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删除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写保护在哪里设置?PLC是OMRON CPM2AH

网友C:
2AH好像没有写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写保护是软件里面设置还是PLC硬件设置?我把程序下载到PLC的时候如果只下载主程序的话不能运行,主程序和设置一起下载才能运行,但是PLC程序就再也无法更改了,提示“无法删除PLC内存”??

网友D:
贴上程序看看

网友A:
设置这里;
改成无保护,再写入时连设置选项一起选了写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把程序下载到PLC的时候如果只下载主程序的话不能运行,主程序和设置一起下载才能运行,
这句如何理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只下载程序了,但设置并没有下载,所以PLC没有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只下载程序了,但设置并没有下载,所以PLC没有进入运行状态!
估计楼主没让PLC运行----低级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只下载程序了,但设置并没有下载,所以PLC没有进入运行状态!
估计楼主没让PLC运行----低级错误。
如果问题真的是这样,那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