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超声波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和故障,现将一些故障现象分析如下:

  一、故障现象:读数不稳定变化剧烈

  原因分析:安装超声波流量传感器的管道振动大或存在改变流态装置(如流量计安装在调节阀、泵、缩流孔的下流)

  解决方法:将流量传感器改装在远离振动源的地方或移至改变流态装置的上游

  二、故障现象:读数不准确,误差大

  原因分析:

  1、超声波流量计传感器装在水平管道的顶部和底部的沉淀物干扰超声波信号。解决方法:将传感器装在管道两侧。

  2、超声波流量计传感器装在水流向下的管道上,管内未充满流体。解决方法:将传感器装在充满流体的管段上。

  3、存在使流态强列烈波动的装置如:文氏管、孔板、涡街、涡轮或部分关闭的阀门,正好在传感器发射和接收的范围内,使读数不准确。解决方法:将传感器装在远离上述装置的地方,传感器上游距上述装置30D,下游距上述装置10D或移至上述装置的上游。

  4、超声波流量计输入管径与管道内径不匹配。解决方法:修改管径,使之匹配。

  三、故障现象:传感器是好的,但流速偏低或没有流速

  原因分析:

  1、由于管道外的油漆、铁锈未清除干净。解决方法:重新清除管道,安装传感器。

  2、管道面凹凸不平或超声波流量计安装在焊接缝处。解决方法:将管道磨平或远离焊缝处。

  3、管道圆度不好,内表面不光滑,有管衬式结垢。若管材为铸铁管,则有可能出现此情况。解决方法:选择钢管等内表面光滑管道材质或衬的地方。

  4、被测介质为纯净物或固体悬浮物过低。解决方法:选用适合的其它类型仪表。

  5、传感器安装纤维玻璃的管道上。解决方法:将玻璃纤维除去。

  6、传感器安装在套管上,则会削弱超声波信号。解决方法:将传感器移到无套管的管段部位上。

  7、传感器与管道耦合不好,耦合面有缝隙或气泡。解决方法:重新安装耦合剂。

  四、故障现象:当控制阀门部分关闭或降低流量时读数反会增加

  原因分析:传感器装的过于靠近控制阀下游,当部分关闭阀门时流量计测量的实际是控制阀门缩径流速提高的流速,因口径缩小而流速增加。

  解决方法:将传感器远离控制阀门,传感器上游距控制阀30D或将传感器移至控制阀上游距控制阀5D。

  五、故障现象:超声波流量计工作正常,突然超声波流量计不再测量流量了

  原因分析:

  1、被测介质发生变化。解决方法:改变测量方式。

  2、被测介质由于温度过高产生气化。解决方法:降温

  3、被测介质温度超过传感器的极限温度。解决方法:降温

  4、传感器下面的耦合剂老化或消耗了。解决方法:重新涂耦合剂

  5、由于出现高频干扰使仪表超过自身滤波值。解决方法:远离干扰源

  6、计算机内数据丢失。解决方法:重新输入各项正确的参数

  7、计算机死机。解决方法:重新启动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