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我们有几台1.5KW的变频器一上电没用多久可能就几十分钟就烧坏了整流桥,电路板上其他元件都没见坏什么,就整流桥那有点烧黑,控制板我们拆下来装到好的机器上就调欠压.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机器工作正常吗?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是不是没有考虑上电后的预充电问题呢?还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容量太大了?导致上电后直流母线有充电电流短路,烧毁整流元件?

网友C:
可能是谐波,变频器太多会照成谐波太大。做谐波治理。

网友D:
做很好,很烦广告帖,支持。

网友E:
表面看上去变频器是个很先进的设备,但用起来也是问题挺多的,各种干扰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F:
截个图片给你分析下

网友G:
在输入端接入限流滤波电抗器可以有效预防桥的损坏。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同意这个分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是不是没有考虑上电后的预充电问题呢?还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容量太大了?导致上电后直流母线有充电电流短路,烧毁整流元件?
说的有道理

网友J: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你的直流母线电压,和变频器自己测量的结果是否接近?

网友B:
最近关于变频器的功率部分总是炸的问题,热议。总结起来,输入侧的整流部分炸,无外乎就是直流母线有短路电流,导致整流桥损坏。那么直流侧的短路电流从何而来?与直流母线电容器有关,其中频繁的充放电也是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