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上电发现面板显示错误Err1,手册说是通讯故障。但是通讯芯片75179B已经更改换还是报这样的额错误。是什么情况呢??有时间的可以加扣扣帮忙解答一下。扣扣号:2362637934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是这种故障,但是不影响运行!还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都不能运行了,接触器都 不吸合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5v电压正常吗?

网友C:
先把各路电源都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正常有电压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操作面板数据线连接问题,检查一下连接是否松动,或把数据线俩个插件互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些都试过了,插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修不好的话就不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肯定的,还用说出来嘛??

网友A:
回复 楼主:
首先查一下控制线路;如果有接触器检查一下是在变频器前吧,看一下控制线路。这个通讯的报警不影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