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我用的s7-200编程软件,现在有个程序我想给这个程序加密    就是上传到plc后客户用了一定时间后程序就锁死不能用了   这个能做到吗   还有就是如果能做到   当plc断电在上电时还管用吗?  如果能的话麻烦高手指教一下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A:
下载到PLC时加密不让别人复制篡改是可以的,但是一段时间后不能用了这个有悖职业道德,没人会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客户要求要做成这样   呵呵  不是我们本意

网友B:
都可以做到,我不这样做。

网友C:
可以,但不支持

网友D:
这种加密方式河北的机械经常使用这种阴招,使用一段时间后机器不能用,你的给他们花钱,他们再给你解密,早年在钢板冲孔机上见过

网友E:
互相不信任造成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是呀 。这样很烦人!他们一是对PLC程序加密、二是给运行程序.......。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网友G:
在系统块中设置断电保持数据,然后设置一个加法器进行运算,当设备运行时进行计时或运行一段时间就加1,将运算值保存起来,当这个值大于或等于一个设定数值时,将启动或者输出断开,就可以了!
程序加密,禁止上传

网友H:
200cn的你会程序加密还可以。
上传不了的。
加密的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