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请问普通的电机是怎么样装编码器的,编码器的旋转轴怎么连接,怎么固定,装在电机后面的那个地方,希望有图片教程或视频谢谢

网友A:
把电机卸开,上车床把电机轴后端车成和编码器小轴直径一样大,在加工一个编码器支架(同心度0.02),
在把电机后端的端盖加工一个台阶 和编码器支架一端装配(间隙越小越好),
编码器和支架的另一端装配,支架侧面钻个打孔(装编码器联轴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在电机后轴钻一个和编码器转轴一样大的孔还是,做个萧,是怎么固定编码器的转轴和电机的转轴,谢谢

网友B:
不知普通电机装编码器有何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普通电机装编码器有何意义?
粗略的改造吧

网友D:
装个小皮带轮,装在外面就行了,数控车床不都是这么装的么?
普通电机装编码器,在数控车上用来加工螺纹,在折弯机、剪板机上定距离。就这个用处了。

网友E: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普通电机装编码器有何意义?
电机要加装编码器测量,有两种应用,一种是做速度反馈控制,启动、正反转、超速等监控,装在电机后面风扇处,也称为高速轴安装;另一种是做位置反馈控制,做位置定位、同步纠偏用,一般装在低速端(减速机轴、丝杆轴),或另外加旋转测量装置,不宜装在高速轴上(传动间隙误差、刹车、滑动等惯性影响测量,干扰多)。那种利用原来速度反馈的方法就装在电机后面,是偷懒的方法,用起来效果不佳。
应先确认应用,再知道最好装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普通电机装编码器有何意义?
电机要加装编码器测量,有两种应用,一种是做速度反馈控制,启动、正反转、超速等监控,装在电机后面风扇处,也称为高速轴安装;另一种是做位置反馈控制,做位置定位、同步纠偏用,一般装在低速端(减速机轴、丝杆轴),或另外加旋转测量装置,不宜装在高速轴上(传动间隙误差、刹车、滑动等惯性影响测量,干扰多)。那种利用原来速度反馈的方法就装在电机后面,是偷懒的方法,用起来效果不佳。
应先确认应用,再知道最好装在哪里。
笨鸟前辈谢谢了

网友G:
不精确的话可以在后面直接加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直接测量风扇齿轮就ok比如2.2kw电机带个一比50的减速机,减速机又带的丝杠,这样的话直接检测塑料风扇齿轮也是个办法精度不高但是切割大理石够用。

网友H:
这个是机械的问题,可靠一点的是用边轴器来边接,
再做一个相应的支架,编码器的安装一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