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大怎样发

楼主(2013-06-25):
图片大怎样发。我想发图片可发不了。我才学习的

网友A:
先用图像编辑软件处理一下。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8941
您的图片大于1500KB的话,建议您先用图像软件编辑一下~

网友C:
一般都可以直接传吧,不行的,用QQ截一下屏,然后存保截图,并上传

网友D:
用    QQ截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