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一台新换的威尔凯变频器(WKS30G2T1C)带一台22kw电动机(转速730)酸洗,工作在13hz或以上时工作正常,当工作在13hz以下时oc1报警,缩短加速时间OC3报警,延长加速时间又出现OC1报警,调整各类参数均无效,不知什么原因。求各位高高手赐教。

网友A:
长期在低频下运行电机会发热,还有是不是你保护参数设置不对,下限频率,起始频率等等

网友B:
估计还是参数没调好,调下V/F曲线应该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