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写了个累加计数器,统计机器证行工作的时间。
这样就要求,掉电重启之后,能够继续前面的数,接着累加。
我用的6070i,在机器里面有没有可以吧这个数据保存下来的地方啊?
目前还没有用PLC,所以想在机器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请大家指教。

楼主:
威纶通的6070i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数据都保存在PLC里的

网友B:
保存在PLC里知道,触摸屏里可不知道了

网友C:
触摸屏中需要使用以下一种情况下才可以:
1、有链接CF卡或者U盘
2、拥有SRAM内存空间。

网友D:
即使触摸屏有保存数据的地方,不用PLC又如何统计呢。

网友E:
呵呵;你只用屏,不用PLC吗?

网友F:
估计屏连的是变频器或其他仪表吧。

网友G:
可以问问维纶的技术支持,他们服务非常棒。

楼主:
嗯,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RW区可以一直保存,不过需要1分钟的写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