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JC400针对注重外形紧凑性及功能性的应用场合而开发,具备开关输出选项,提供1或2轴的指控式控制,选装其它上端时可获得第三轴控制。JC400系列的人体工学手柄特有旋转操作式电位器、开关,或者使能开关,从而提高您控制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安全性。
开关式滑轨选项包含一个锁定机构,可提供在中位各侧的三个连续档位。带开关输出的锁定位置在X轴和Y轴方向上。
手柄下端可选不同形式安装法兰,因而提供了较佳的安装灵活性,此外,具有模拟滑轨的型号提供有侧出型电缆,以减小面板下需要的安装深度。该操纵采用免维护设计,使用寿命超过5百万次。
通常应用于包括远程控制柜,闭路电视摄像头控制,以及建筑,农业或原材料处理设备的操作控制。
机械特性
启动力 3 N,4 N或6 N
操作力 12 N,13.5 N或18 N(满偏)
最大允许操作力 250 N(完全偏转)
机械角度 ±20 o   在X或Y轴方向
动作(可选) 自动回中位
门(可选) 单轴,方形,圆形,菱形或十字形
使用寿命 >5百万次
重量 150 g(无上端)
*安装法兰面以上50mm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 -40℃~+70℃
贮存温度 -50℃~+85℃
法兰以上防护等级 IP65 IEC 60529

电气特性
开关数量 每侧3个
锁定位置数量 每侧3个
开关/锁定器角度 ±6.6 o,±13.3 o,±20 o
最大供电电压 30 VDC
负载电流-最大 100 mA(25℃)
真值表
锁定位置 开关输出
1 2 3 右(或前) 左(或后)
3 1 1 1 1 0
2 1 1 0 1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1
-2 1 1 0 0 1
-3 1 1 1 0 1

上海域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动力匹配优化,热动力控制、智能检测/监测、电气系统集成控制、新动力系统研发的企业。公司以贸易,生产,研发的方式稳步发展,全心全意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最优良的动力控制解决方案,最大化的满足客户实际使用需求。

楼主:
JC2000型非接触式操纵手柄是高安全性和长使用寿命
精确指动控制装置。它可配置为1,2,3轴结构,上
端并可加装按钮开关;并具有两种安装形式法兰可供
选择。JC2000紧凑的尺寸,较小的操纵力以及高可靠
性是包括动力轮椅、非公路车辆、机器人、医学检测
设备闭路电视、专业照相机调节装置、无线或红外遥
控装置理想的选择。

机械特性
XY轴
启动力 1 N或3N*
操作力 2N或4.5N*
允许最大操作力 300N*(XY双轴)195N*(XYZ三轴)
手柄动作(可选)
机械角度 单轴、圆形、方形、菱形、十字形
单轴                ±20°前后
圆形门              ±20°
方形/菱形门         ±20°拐角(±14°平面)
十字形              ±20°在轴的范围
使用寿命(操作次数) 15,000,000
Z轴
启动转矩 0.04 Nm
操作转矩 0.06 Nm
最大允许转矩 1.0 Nm
机械角度 ±20°
使用寿命(操作次数) 5,000,000次
重量 90 g无手柄上端时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 -25℃~+70℃
装置内部温度范围 -40℃~+70℃
法兰以上防护等级 IP65    BS EN60529
EMC抗干扰等级 60V/m         25MHz到 1GHz, 1KHz 80%正弦波调制,EN50082-2 (1995年9月)
EMC辐射等级 遵循EN50081-1 (1992), 30MHz - 1GHz
ESD抗干扰等级 EN50082-2 (1995) ±8kV 接触放电; ±15kV空气中放电 (10次放电)

电气特性
传感器类型 霍尔效应型
分辨率 无穷
供电电压范围(Vs) 5±0.5 VDC
最大耐压 15(连续)VDC
上海域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动力匹配优化,热动力控制、智能检测/监测、电气系统集成控制、新动力系统研发的企业。公司以贸易,生产,研发的方式稳步发展,全心全意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最优良的动力控制解决方案,最大化的满足客户实际使用需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JC150手柄是为手动控制功能极为重要的地方而开发的。该装置是专为与电子控制器配套使用而设计的,该装置内的导电塑料电位计可根据手柄上端移动的距离和方向产生成比例的模拟信号,该模拟信号输出能够给控制器中的故障检测回路提供信号或者直接控制电液阀。模拟轨道上的中心抽头能为装置中心位置提供精确的电压参考值,或者或者零点(可提供一个两极的供应电压)。
JC150可作增强设计,包括电位计、开关、手柄上的薄膜按键或LED显示、中位锁定、摩擦锁定及末端锁定,以便于提供你的控制系统的可控性。
通过配套的连接器减少了安装时间,使用寿命超过五百万次循环,它被广泛应用在生产线、农业、建筑施工、特种机械以及材料处理设备上。

机械特性
启动力 5.5N 距法兰55mm
操作力 17.8N 满偏,距法兰55mm
最大允许操作力 300N 满偏,距法兰55mm
机械操作角度 ±35°
电气操作角度 ±32°
使用寿命(操作次数) >5百万,选择摩擦锁时50万
重量 560g 配以HKN上端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范围 -25℃~+70℃
存储温度范围 -40℃~+80℃
法兰以上防护等级 IP65             BSEN60529

电气特性
最大负载电流 电位计触刷-见设计说明 方向开关-200mA
最大功耗 25℃时0.25W
对应连接器 AMP 040 16路联接器 174046-2
对应连接器针 AMP 04016针脚 174046-2

模拟量特性
总阻值 1K6Ω,2K,3K2或5Ω 误差±20%
输出电压范围 0~100%Vs、10%~90%Vs、25%~75%Vs 误差±2%
中位抽头电压(1MΩ负载) 50%Vs 误差±2%
中位抽头角度 中位的任一侧2.5° 误差±1%

方向开关特性
方向开关或中位开关 标准
开关工作角度 距中心±5°或±7.5° 误差±1°
上海域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动力匹配优化,热动力控制、智能检测/监测、电气系统集成控制、新动力系统研发的企业。公司以贸易,生产,研发的方式稳步发展,全心全意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最优良的动力控制解决方案,最大化的满足客户实际使用需求。

楼主(2019-07-25):
SP001系列单轴手柄是根据市场现有的电控手柄在实际使
用当中遇到的各种容易出现的故障问题,进行研究改进后的一
款单轴手柄。
该系列手柄在机械机构上可以分别实现弹簧复位功能、
摩擦定位功能、中位锁功能、及前后锁功能。在电气信号上
可以实现比例模拟电压输出及开关量信号输出。
原理是通过机械结构带动半导体器件位置上的变化从而形
成比例电压输出。用户再根据比例电压信号通过PLC、控制器、
单片机等控制单元通过PID运算后进而控制电机、油缸、气缸
等各种执行器件,从而完成相关控制动作。

设计特点:

1. 改进了进口手柄的弹簧复位方式,使弹簧断裂的概率大幅度的降低。
2. 弹簧复位设计增加了中位心结构,即使高强度操作都可以使手柄精确回到中位。保证了信号的准确性。
3. 设计了全密封的防尘套,采用最新改性工程橡胶材料,耐磨损,抗老化,抗紫外线。
4. 改进了电路板结构,内部电路板线径增大一倍,最大可以通过800mA的电流。重新优化了电路分布,电路防护全覆盖。
5. 优化了摩擦定位功能,使摩擦接触面更大,阻力更强更持久,改进了中位手感功能。使手柄回到中位后手感更明显。
6. 重新设计的中位锁采用实心不锈钢轴结构,猛烈撞击也不会触发手柄信号,安全性更高,结实耐用。上端握把加宽,上提解锁零件加宽到食指宽度,人体力学设计,增加了操作的舒适度。
7. 电路板和机械机构都采用一体化的设计,最大限度的减少元器件及零件的数量,减少了故障隐患,增加了安全性。
8. 纯开关量输出,预留了安全角度,防止设备、机车的振动或者人为无意识的触碰而引发开关信号。
上海域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动力匹配优化,热动力控制、智能检测/监测、电气系统集成控制、新动力系统研发的企业。公司以贸易,生产,研发的方式稳步发展,全心全意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最优良的动力控制解决方案,最大化的满足客户实际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