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指令

楼主(2013-06-25):
请教各位,这程序怎么不能循环呢,按一下10.00,就右移一位,但移出去的1就不循环了,到最后HO就全是0,

网友A:
因为进位标志在任务结束后会被清除,所以Cy在任务重新扫描后始终为0,也就导致了你的Ror的执行结果为0了。

如果你是Cp或以上机型,你可以尝试保存条件标志,Cp以下机型不支持保存条件标志指令Ccs(282)以及装入条件标志指令CcL(283)。

如以下程序,你可以获得ROR指令正确的执行结果。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解释得这么清楚和专业,我先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可以循环,还请教一下,现在是移一位,如果要想移N位循环移位怎么做,手册找不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