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与232通讯

楼主(2013-06-25):
485与232通讯有时通连上,有时不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问法,实在是没能力答复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5与232通讯有时通连上,有时不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485与232通?

提问题的时候最好能具体点;能够完整的表达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仪表I/O接口与电脑联接 ,有时能接,有就联不上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必须转换,必须通过485 TO 232转换器转换。不然神了。你还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仪表I/O接口与电脑联接 ,有时能接,有就联不上了
买个232转485的模块。
淘宝就有卖。

网友D:
232和485之间是需要转换的,然后就是抗干扰性,485的抗干扰性比较强,所以我认为应该将232的线缆做的尽量短些。

网友E:
用转接口,不贵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是这台设备有时能联到,有时联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