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本人有台微能15KW风机水泵型变频器,该变频接30KW电机空载在11HZ频率下运行正常,电流显示稳定,运行声音正常,开到12HZ以上时显示的电流开始乱跳且电机运转声音开始不正常,一会儿就报OC故障,故障记录,OC时的电流为45A。接着我换了一台15KW电机空载来试机,同样在11HZ频率下运行正常,电流显示稳定,电机运行声音正常,频率加到12HZ以上时电流开始乱跳且声音不正常,这时没报OC ,我继续往上加到50HZ,当变频运行到50HZ时电流稳定了8A,带上负载就不行了一过12HZ一会儿就报OC,先是怀疑霍尔是不是有问题,换了新的故障一样,控制板换了一个来试故障也是一样,现在无成下手,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5KW风机类变频,只相当于11KW的变频器,你居然带30KW电机;
真有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是可以的,我经常这样做,比较容易看到一些软故障

楼主:
变频正常的话拖30KW电机空载电流20A左右

网友B:
看看辅助元件或放大电路

网友C:
参数试试。

网友D:
看看波形什么样

网友E:
15KW拉30KW的,你不担心变频器会烧坏?

楼主(2013-08-16):
空载没问题的,电流才20多安,不会烧坏,这样检测象霍尔有软故障的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朋友你好,测输出电流是不是UVW三相各串个电流表?

网友G(2015-11-12):
引用 楼主:
  本人有台微能15KW风机水泵型变频器,该变频接30KW电机空载在11HZ频率下运行正常,电流显示稳定,运行声音正常,开到12HZ以上时显示的电流开始乱跳且电机运转声音开始不正常,一会儿就报OC故障,故障记录,OC时的电流为45A。接着我换了一台15KW电机空载来试机,同样在11HZ频率下运行正常,电流显示稳定,电机运行声音正常,频率加到12HZ以上时电流开始乱跳且声音不正常,这时没报OC ,我继续往上加到50HZ,当变频运行到50HZ时电流稳定了8A,带上负载就不行了一过12HZ一会儿就报OC,先是怀疑霍尔是不是有问题,换了新的故障一样,控制板换了一个来试故障也是一样,现在无成下手,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您好!您这台变频器后来怎么处理好的?谢谢!

网友H:
如果只是在特定的频率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共振引起的

网友I:
如果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皆无问题(如电流检测值与实测值对应),那么应该重点查一下驱动电路,是否为电流输出能力不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