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为什么我用变频器控制摆线针轮减速机 摆线针轮经常会烧掉

网友A:
你应该详细说说自己是怎么应用变频器控制摆线针轮减速机的?

网友B:
这个还和变频器怎么用有关系啊?不太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详细说说自己是怎么应用变频器控制摆线针轮减速机的?
说的是,你说清楚一下啊

网友D:
低速太热了

网友E:
先说说控制,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哪种控制方式,频率给定,频率范围,这样才好分析嘛!

网友F:
悬赏一分囧

网友G:
也许你变频器频率调得太高,超过摆线针轮减速机的额定最高转速,或者是大电机带小摆线针轮减速机,然后再带超过摆线针轮减速机最高额定负荷,也即是摆线针轮减速机选型错误选太小照成。否则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后不再这样提问题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