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欧姆龙PLC中的四则运算带CY位与不带CY位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要用到带CY位运算,什么时候不要用到带CY位运算?

网友A:
不带符号数值运算,不需要小于0的数值时用CY。

网友B:
CY是个标志位,类似于四则运算里的进位或借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懂,我知道CY位是进位或借位标志位,但是有些情况下带
CY位进行加法或减法,有些时候又不带,这是为何?

网友A:
这里有个例子是用模拟量控制整流机电流的(OMRON PLC) D200设定值, D202实际值   E1500电流实际值    E1000电流设定值
> D200 D202       -BC E1500  E1000  E1500
P_CY              MOV #0 E1500

当设定值大于实际值时,模拟量模块电压升高,整流机的实际电流会相应升高,超过设定电流时运算没问题,当电流长时间没起来时,就会出现问题了,E1500里出现负值,而用作电流数据处理的不认识负值,转变为HCD值时就出错了!加个进位的话,取消负值的影响。

网友C(2013-12-23):
按我的理解是,用有进位加指令,当发生进位时,除了两数相加的和以外,还要再加1(进位的1).

见以下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