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我厂有台机器用的三菱FX3U的PLC,都用到了PID参数。但我下载程序后发现都是手写的PID程序,没用到PID指令。而且这些计算程序看不懂。请教手写的PID程序是否控制更稳定。有没的公式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厂有台机器用的三菱FX3U的PLC,都用到了PID参数。但我下载程序后发现都是手写的PID程序,没用到PID指令。而且这些计算程序看不懂。请教手写的PID程序是否控制更稳定。有没的公式套用。
难道厂家的通用Pid指令不是手写的?

网友B:
慢慢来耐下心来

网友C:
其实你不妨发程序上来,大家可以一起看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