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各位大侠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pro face GP3600 在报警设置里面 块1 和 摘要 里面新加入了两个报警信息。使用三菱Q系列PLC 触发的位地址是M220 和 M221 结果在使用的时候就发现本来是M221的触发信号该显示了。结果显示的却是M220的信息。PLC程序没有问题。跪求各位大侠解答。在设置时不了解边上有一个 自动分配的选项。当时不知道何用在里面点击了确认。

网友A:
跟自动分配没有关系,地址在输入报警信息里时,先输入一个号码,下一个就会在原地址上递增一个位。块1/块2/块3的上面有一个下拉菜单,里面有“活动”“历史”“日志”,确认这些有没有选错。   状态里M220有没有选“ON”?摘要文本里的信息与位地址是不是完全对应的?这一点很重要!

楼主:
二楼的大侠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今天忙完了PLC程序的修改之后,又自己分析了一下,最后将文本注册中的注册的信息220和221的位置往上面一行移了一下,然后问题就解决了。希望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各位自动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启用摘要了以后尽量避免选中一个PLC触发位地址然后又点击自动分配的按键。它会使文本注册信息里面相应的报警信息位置向上提一位。很难发现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很有用的经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