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目前蒸汽流量计在很多方面都有应用,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蒸汽流量计的分类及优缺点。

  适合蒸汽应用的流量计有:

   孔板流量计

   透平流量计(包括旁通流量计)

   变面积流量计

   弹簧负载变面积流量计

   直接在线(DIVA)变面积流量计

   毕托管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

   上述每一种流量计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为了确保蒸汽流量计的性能和精度,最重要的是流量计要符合所用的工况。

   蒸汽流量计的优缺点

   1、孔板流量计的优点:

   简单结实;精度高;成本低;如果计算、制造加工和安装符合ISO5167,无须额外的标定和再检定。

   孔板流量计的缺点:

   由于流量和差压的平方根成比例关系,量程比限制为4:1及5:1.

   由于水锤的作用,孔板可能会变形。如果设计或安装不当甚至会堵塞管道。

   孔板的直角边缘在长期运行后可能会磨损,特别是用在潮湿肮脏的蒸汽上。这些会改变孔板的特性,并且会影响精度。因此,为了保证孔板的重复性和精度,必须对孔板进行周期检查和更换。

   孔板流量计系统的安装长度要求较高,为了保证精度,必须保证上下游至少有10倍和5倍管径的直管段。

   2、透平流量计的缺点

   通常在指定压力下标定。任何蒸汽压力的波动都会导致读数的偏差,除非使用密度补偿。

   流动调整器非常重要。

   如果流动波动,叶轮可能会高速或低速运转,导致由于迟滞引起的误差。

   湿蒸汽可能损坏叶轮进而影响精度。

   流量过低时可能会丢失,因为没有足够的能量推动叶轮转动。

   3、变面积流量计的优点:

   线形输出、量程比接近10:1、简单结实、压降较小且基本不变

   变面积流量计的缺点

   必须垂直安装

   由于读数通常靠目测,且浮子一直在移动,所以其精度中等。在高流量时尤其明显,因为浮子距离刻度的距离相对较远。

   透明的管子受温度和压力限制。

   4、弹簧负载变面积流量计的优点:

   结实、在蒸汽流速为25 m/s时,量程比可达25:1,可短期承受更高的流速,量程比最大可达40:1.

   精度约为实际流量的±2%.

   加上温度或压力补偿,可以作为蒸汽专用计量系统。

   相对成本较低。

   安装距离要求低。

   弹簧负载变面积流量计的缺点

   最大口径为DN100、长时间运行在高速(>30m/s)、低品质(潮湿和肮脏)的蒸汽中,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