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1.风扇不能启动:
      1)急停、故障保护、失谐保护后,没有按“故障复位”;
      2)内部温度过高,功率元件热保护;
      排除方法:关断仪器电源,将仪器静置30分钟左右,重新开启电源,按仪器面板上的“复位”键,再启动仪器。
2.自动调谐不能完成,找不到谐振点:
现象:
      调谐曲线完全是一条直线,调谐完成后仪器提示没有谐振点.
原因:
      回路接地不好,试验回路接线错误,装置某一仪器开路
排除方法:
      1)检查接地装置可靠,接地连接线是否有断开点;
      2)检查励磁变压器的高低压线圈的通断;(低压绕组阻值两组A1X1和A2X2;高压绕组阻值每个输出端对高压尾)
      3)检查每一只电抗器的通断;(每个绕组阻值)
      4)检查分压器的信号线的通断;(电容量)
      5)检查分压器的高低压电容臂的通断;(1孔对芯,2孔对外壳分别导通;1孔对2孔断开)
      6)装置自身升压时没有谐振点,还需要检查补偿电容器的通断;
3 不能升压到试验电压
现象:
      1)调谐曲线是一条直线,有较低的尖峰;
      2)试验时一次电压较高,高压却较低,甚至在没有升到试验电压时,一次电压已经到达额定电压,回路自动降压;
原因:
      1)电抗器与试品电容量不匹配,没有准确找到谐振点;
      2)试品损耗较高,系统Q值太低;
      3)励磁变压器高压输出电压较低;
      4)高压连接线过长或没有采用高压放晕线。
排除方法:
      1)将补偿电容器并接入试验回路,加大回路电容量;
      2)尽可能将多只电抗器串联谐振,提高回路电感量;
      3)提高励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4)干燥处理被试品,提高被试品的绝缘强度,减少回路的有功损耗;
      5) 一般在设备较高电压输出时,采用高压放晕线,或将普通高压输出线改为较短的连线,一般不超过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