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问PC机COM口与POS机RS232口连接后,用什么方法可以把POS机里的所有程序下载到PC机

网友A:
POS机里是单片机程序还是啥?这个要搞清楚,才能找相应软件,用软件再能下程序啊!

网友B:
找POS机的制造商要软件才能下载。
银联POS机都是嵌入式系统,楼主的POS机是怎么样的?
无线POS机?还是插电话线的POS机?或者就是个银联密码键盘(MIS-POS系统使用)?
下载程序干什么?自行研发新功能与改良?
POS机系统涉及厂商专利,没那么容易弄到。

楼主:
POS里的程序应该是LINUX系统,厂家有个PC LOADER的程序是从电脑往POS里烧录程序用的,但无法从POS下载程序到电脑,怎么配置超级终端看不到任何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