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好久不修低压变频器,今天领导拿来一个2.2kw的三肯svc06,说是N-V被他短路上电启动了。他觉得是输入有个玻璃管开路。领导是搞高压变频器的售后出身低压的没搞过。我接过手先是网上查玻璃管是什么,原来是放电管,没坏。
量了量模块没有短路,之后就准备上电,我这的电源是用来修高压单元板的,最高电压可以到900V,不过是有调压器的,慢慢的把电压跳到220V没看到电源起来,怀疑是开关电源坏了,拆开检查,发现驱动开关管的关断的二极管有点烧糊了,单是拆下量好像是好的。不管了,换了一个4148上去,上电到220V还是不行,去量PWM芯片M51996电压,不到15V,这时研发过来了,我在和他讨论,他说你直接给芯片供电看电流多少是不是有短路什么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用直流电源上电,芯片工作了,波形也不错,研发看看芯片的规格书,说和3844启动不一样,不是限流启动,而是分压启动。直接电压往上调吧,300V电源起来了。但是一起动就听机器啪啪响,接着报欠压故障,我以为是没加电容导致的,就装好机器试机,还是报警报的是过流,拆开看模块驱动脚,上桥V驱动开路了。
 总感觉这次修的好不顺,感觉在以前老单位的时候,应该能更快的判断出来,不知道是这里的设备用不顺手,还是好久不修了,技艺生疏了。

网友A:
熟能生巧,

网友B:
适应一下就好了 相信你

网友C:
维修嘛,停的时间过长,思路上可能需稍微适应一下;
工具不顺手,也是有的。

网友D:
不错了
有些看似简单的总会有些小波折!

网友E:
以后多多学习,多多锻炼就好了
需要学习(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变频器的童鞋们可以联系我.我有大量的学习资料。联系扣扣,名字就是扣扣。

网友F:
牛啊,会修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