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当今的气相色谱仪是集光、机、电、计算机为一体的高精度贵重设备,它不同于一般的电子设备,已成为成份分析中常规分析设备,由于使用者对仪器结构的了解和使用经验的局限,对出现的故障和问题往往不知所措,仪器的正确使用,维护和故障的排除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仪器故障的常见现象:

   (1)漏气;(2)不能启动;(3)温度显示异常,不加热,加热失控;

    引起仪器故障的原因:

   (1)仪器本身出厂质量(装配质量,元器件质量)不符合通过国家行业鉴定的技术工艺标准所引起的仪器故障;(2)由于仪器上的元器件长期使用,磨损,老化,超过使用寿命所引起的仪器故障;(3)由于使用者安装,操作,维护不当引起的故障;

   按仪器故障分布的位置可分为:

  (1)气路、阀体、机械部分的故障;(2)检测器部件上的故障;(3)主机电器,功能电子部件上的故障。(4)谱图异常故障(噪声,漂移,怪峰);(5)检测器,放大器调零故障。

   按仪器故障的程序可分为:

  (1)仪器所具备的部分功能失效;(2)仪器所具备的全部功能失效;(3)导致仪器上的元器件损坏;(4)不导致仪器上的元器件损坏。

网友A(2014-07-06):
其实,在线色谱的维护量主要在预处理上面,只要预处理做好了,谱图、峰值等等,一般都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