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选型问题

楼主(2013-06-26):
4台5KW的单相电机和4台10KW电机,用120A的断路器行吗?要用多大的合适
50平米的主线够用吗?
谢谢 大侠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断路器的容量有点满。在8台电机满负荷工作状态,估计触点会发热了。50平方线有点过了(铜线)25方应该够了。

网友B:
1楼说的很好

楼主:
谢谢一楼,同时感谢2楼
这是准备改造的,50平米是以前就拉好的。
以前有4台5KW 单相的和2台10kw3相电机。最近相加2台10kw的3相电机不知道120的断路器可行不。不知道要换多大的

网友C:
120A的上面是160A,200A可以选择,进线也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那就给换成160的。谢谢

网友D:
有5kw的单相电机?

网友E:
直接用200A的空开,35平方的铜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35平方线可以正常使用。单相电机要均匀分配。空开120A没问题,注意负载的分配!

网友G:
直接用160A 200A的空开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
120A的够吗,这些负载的电流算起来有120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120A的够吗,这些负载的电流算起来有120啦
依次启动,120的空开足够了。很奇怪,你厂有三相电,为何还用5kW的单相电机,很不经济呀。

网友I:
4台5KW  220V电机,4台5千瓦总额定电流20KW*4.5=90A  不知你4台10KW电机是否是380V电压?还是220V电机,如果是380V电机电流40KW*2=80A  如果是220V电机40*4.5=180A
启动 制动频繁Ied≥2K1Iqd
启动 制动不频繁Ied≥k1Iqd
式中   Iqd----电动机启动电流Iqd=KIed;
     Ied----电动机额定电流;
      K----电动机启动电流倍数,鼠笼电机取4.5-7倍;
      K1---负载系数,空载或轻载时取K1=0.4,重载时取K1=0.5-0.6
如果都是220V单相电机 电机额定电流90A+180A=270A   120A开关不够。如果4台5KW单相电机,加4台10KW电机三相电机90A,三相80A,最好分开装开关。
楼上的答复我在质疑;1.没考虑电机启动方式 2.单相电机与三相电机电流计算是不一样的3.也没考虑几台电机是否同时工作4.也没考虑穿线是明装还是暗装。正确选择负载容量要考虑启动电流,电机是否频繁启动,还要考虑当地年平均温度,要加上温度系数。以上才能确保电机的安全使用。选择电线要考虑的是安全电流。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感觉楼主是在出题。四台220VD 的电机,均衡分配的话,最大的一相,负荷是10KW,约45A;四台10KW 380V应估算100A,(按规定,最大一台电机应该乘以2,再加上其余各电机的和)。由此看来120A的空开是肯定不够的,至少要选160A的。用50的铜芯电缆,在正常的环境温度,和没有穿管的情况下是绰绰有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