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如题,看过人家的图纸是2种都加上去的,不知和只用断路器,保护性会更好吗?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没有热继电器吧。如果没有这么用可能会好些

网友B:
保险的功能是短路保护用的,断路器也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的灵敏度不高,马达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用保险做过流保护不是太好,没有热继电器或马达保护器的电路里加个保险安慰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C:
一个保护过载,一个保护短路。都是必要的。

网友D:
电机主回路,熔断器通常只是用来保护线路。

网友E:
选型得当都有用,不得当的话就没用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型得当都有用,不得当的话就没用处了。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