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选型问题

楼主(2013-06-26):
台达的DVP32ES00R2可以连DVP04AD-S类比模块吗?

网友A:
不可以,-S属于S 系列的主机使用。选择-E的!

网友B:
呵呵;-S是SS系列的,ES根本没有那接口;
-E2的也是不可以的;除非你的PLC是ES2系列(黑色的),按型号你的PLC是ES系列,白色的;

网友C:
不可以,不会已经买回来的吧

网友B:
你的PLC是这种的;这个后面只有数字量的I/O扩展可以选;
ES同时代的型号有款EX系列的,这款是PLC自带AD/DA的;

现在的ES2系列有对应的扩展AD/DA模块;

网友D:
谁说不可以?
换种思路连接吧,台达的模块都自带485通信接口,可以和ES做485通信读取。。
只是不能直接扩展而已。

网友B:
呵呵;如果用RS485,那么用别的品牌的模块带通讯口也可以算支持了;

楼主(2014-03-12):
回复 网友D:
能告诉我用你说的那种方式!那怎么去读取A/D模块的数据呢?
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