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

楼主(2013-06-26):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今天我们这里一个电机的电源线缆C 相接地(此设备为三相设备,不用零线),造成变压器出来的零排带电,万用表测量零排对地160V ,请大家帮忙分析解释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中性点漂移,在你测量的位置分别测一下三相对零线电压是否平衡,是220V左右。如果不是,数值在160V至300V左右变化,那可以肯定是中性点漂移。
希望哪位高手能说一下处理方法。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烧了几台办公室的电脑,也没搞懂怎么回事让一个过来接线的老师傅(有高低压电工证的)处理好了,可他也说不出理由
PS:我没有电工证,布线类的活不能弄。

网友B: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就是中心点接触不良

网友C:
中性点接地接触不好

网友D:
因为你的电机的电源线缆C相接地了,你的零线电位就会升高,升高多少,视你的零线接地电阻大小有关,最高有可能相当于相电压。

网友E:
接触不好或者断线就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F:
中性点漂移

网友G:
中性点接地处接地电阻高于规定值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就是中心点接触不良
说的好!!!

网友I:
LZ知道原因的不

网友J:
6楼的正解
你有没有测一下你的接地电阻是多少呢?
你所说的电机C相接地是与地相接,并没有与你的零排或者地排直接相接对吧(你的电机上没有引零线,其实你所说的零线就是地线)?如果说你的电机的外壳上面有从你变压器中性点上引出的专用接地线的话断路器肯定就跳掉了,正是因为你的电机虽然接地了,但没有直接与你的变压器中性点相接,所以断路器没有跳闸。
假如说你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是4欧而你电机接地点的接地电阻也是4欧的话你的零线对地电压肯定变为110V了,这样的话零线电位肯定就抬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采用保护接零后就不能再采用保护接地的原因了。
R1为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R2为电动机C相接地电阻,零线对地电压就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了
U=220*R1/(R1+R2)
如果R1=R2的话零排对地肯定是110V了,你的对地电压是160V那肯定R1/(R1+R2)=160/220
所以接地电阻要尽可能的小,假如两个接地电阻都4欧话你的断路器只要大于27.5A的话就不会跳了假如说两个接地电阻都是1欧的话110A以上的空开是跳不了的,不知道你明白了吗?上传个图能累死人
要解决这种问题的话就是减小接地电阻,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从变压器中性点直接引出一个保护接地线,所有电机外壳都接到保护地线上,这时如果发生接地直接短路跳闸。当然这时个不可再对其他设备采用保护接地了,不然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如果向你的那台电动机一样发生接地中性点电压一升高的话所有和保护地线相接的设备都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6楼的正解
你有没有测一下你的接地电阻是多少呢?
你所说的电机C相接地是与地相接,并没有与你的零排或者地排直接相接对吧(你的电机上没有引零线,其实你所说的零线就是地线)?如果说你的电机的外壳上面有从你变压器中性点上引出的专用接地线的话断路器肯定就跳掉了,正是因为你的电机虽然接地了,但没有直接与你的变压器中性点相接,所以断路器没有跳闸。
假如说你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是4欧而你电机接地点的接地电阻也是4欧的话你的零线对地电压肯定变为110V了,这样的话零线电位肯定就抬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采用保护接零后就不能再采用保护接地的原因了。
R1为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R2为电动机C相接地电阻,零线对地电压就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了
U=220*R1/(R1+R2)
如果R1=R2的话零排对地肯定是110V了,你的对地电压是160V那肯定R1/(R1+R2)=160/220
所以接地电阻要尽可能的小,假如两个接地电阻都4欧话你的断路器只要大于27.5A的话就不会跳了假如说两个接地电阻都是1欧的话110A以上的空开是跳不了的,不知道你明白了吗?上传个图能累死人
要解决这种问题的话就是减小接地电阻,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从变压器中性点直接引出一个保护接地线,所有电机外壳都接到保护地线上,这时如果发生接地直接短路跳闸。当然这时个不可再对其他设备采用保护接地了,不然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如果向你的那台电动机一样发生接地中性点电压一升高的话所有和保护地线相接的设备都带电了
说的非常好;

网友K:
支持6楼9楼

网友L:
地是相对的,没有正负极之分,电压高低之分,也可能是你测量的地带电,。

网友M:
多检查就知道了

楼主:
有些人不懂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