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选择编码器回来的脉冲怎么在plc中处理呢?求各位老师3,和真心求类似的例子891840348@qq。com,谢谢了

网友A:
对应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进行计数,但要注意回来的脉冲信号是集电极还是差动的,要和PLC的接口能对应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正弦式脉冲细分为四个怎么处理信号?

网友B:
脉冲还能分成二半?这个说法有点点怪异。

网友C:
那就是倍频了吧?

网友D:
注意输出的信号要与PLC的高速计数匹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是OMRON的,其它的我不知道,确实是有一个周期细分成四个,这就需要你的应用进行一下细分后的运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它是将一个周期分为四个,OMRON的相位差输入后的高速计数器值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就是欧姆龙的

网友E(2013-07-26):
回复 楼主:
我所说的是PLC是OMRON的,编码器可以是任何品牌的,我知道OMRON的PLC的高速口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