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昨天一台5.5KW三晶变频器出现不能启动故障,现场测量端子上无24V电压,自以为这故障易修,不难,结果却费了一翻周折,用了近一天时时间才修好。
为了查看24V电压来源焊下主板,7个IGBT,把锡吸干净都不容易。通电测量,24V却有11V到17V浮动,测量二极管完好,5V、正负12V稍偏低,还算正常。找不出问题,以为本身就是这样,通电后短接FWD和GND,面板上数字向上变化,起动成功了。焊上主板通电,测24V又没有了,才想起风扇,可能是风扇引起短路了,拆下风扇,果然其中一只电阻为0,断开它再测24V又有16V了。换好风扇后装回到设备上,按下起动按扭,电机转了起来,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收兵,操作工却叫了起来:起火了!起火了!只见电柜内一股浓烟飘出,赶紧断电查看,原来充电电阻烧了!明白是24V电压低,充电继电器动不了才烧的电阻。接下来怎么修,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下午上班后又是一翻折腾,拿下主板,换充电电阻。换二极管,换滤波电容,24V就是上不来。往下只能怀疑开关变压器了,初测变压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决定换个试试。在报废的电路板上找了个各输出电压相等,个头大小差不多的开关变压器,用电线对应连接到各接点,检查无误后通电,24.6V!用扎带固定好变压器,复原变频器装回设备,起动观察一断时间无异样,修复成功。

网友A:
维修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不能一步判断到位的

网友B:
同样的故障现象存在多种故障原因,要区别对待方能找到维修真谛,感谢分享!

网友C:
 我感觉楼主如果换个思路:当查到只有24V异常时,应该直接找和24V有关的所有器件。比如先查看变压器对应线圈,再查对应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再查用到24V供电的电路,比如风扇驱动电路,充电继电器电路。还有,当测到24V又有16V的时候,不应该上电,一看就知道还不正常。应当继续查看。
 从楼主维修看来,最终还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楼主不错,最终还是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这货老是出现"UP"(电源电压过低),多次设低084内的数字才能正常使用,这次维修后改回到400,否则就“OP”(电源电压过高),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或者是风扇引起,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不清楚。

网友D:
搞定了就行

网友E(2015-05-19):
三晶5.5KW充电电阻多少欧

网友F:
我这三晶的都是炸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