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大家好,,
公司里,90kg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想采用电流记录仪做记录,来查看电机的运行状况,比如无纸记录仪什么的。有用过的请推荐个好用的,,最好是能usb读取数据的,软件数据界面好用易于查看的。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买台国产的无纸记录仪就行了,记录仪的USB口主要是用来做历史数据的转存和备份。用电流变送器,即电机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0-5A电流到电流变送器/4-20MA到记录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台国产的无纸记录仪就行了,记录仪的USB口主要是用来做历史数据的转存和备份。用电流变送器,即电机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0-5A电流到电流变送器/4-20MA到记录仪。
黄工一出马就OK了

网友C:
采用互感器
这个最好搞

楼主(2013-07-28):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