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维修富士5000G11 变频器的驱动板,模块炸了  ,把坏的零件换掉之后,在板子上面通直流电显示正常,开机结果给定频率变成0.00,以为是CPU参数不对,换了一块还是一样的,换成面板开机还是如此。而且面板上面监视不到直流母线电压,哪位师傅遇到过这问题啊

网友A:
可能是参数乱了,先恢复出厂值,然后重新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