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modbus主站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27):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编了个s7-226与第三方仪器的modbus通讯。第三方仪器是支持modbus通讯的,226就是读不出数据来现在附监控图。希望各位高手指出问题所在。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怀疑是地址的问题,PLC中定义的“41029”对应的16进制地址应该为:H0404(H0405-1)。
不知你的真实地址是多少?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是S7-200做主站,应该用MODSIM32软件,用MODSCAN是S7-200做从站才用这个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D:
通信程序写的就有问题,调用通信初始化,需要用SM0.0来调用,而不是I0.0!

网友D:
主站初始化完成后 你用M0.0来读从站,问题是读完一次后,需要把M0.0复位的,你也没有哦,你这程序问题多着呢!你对通信不怎么懂!QQ149034219

网友D:
可以等主站初始化完成后,搞一个定时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