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特种设备,怎么运行(20130628)

楼主(2013-06-27):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特种设备,怎么运行

网友A:
看着有点像电梯控制柜

网友B:
双路电源控制器A路有电,B路断,A路断电,B路自动合上

网友C:
我看到双电源了

网友D: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网友F:
双电源切换开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认为
这个是一个双电源自动投切柜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 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路电源控制器A路有电,B路断,A路断电,B路自动合上
具体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话说,我是头一次见。能否讲讲他怎么转换的?

网友H:
这个开关是当主电源停电时,备用电源送电这种开关会自动切换到备用电路,不至于造成用电设备长时间停电。

网友H:
我想这应该不是特种设备吧?严格的说是特种设备用电的保护装置
特种设备的简单概念是:因为设备自身原因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事故,且一旦发生事故,就会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带有危险性的设备。

网友I:
没见过。现在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J:
双电源切换开关!

一路常用,一路备用!

正常用情况下用常用,停电情况下可以使用备用!切换时间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K:
没看出来

网友L:
双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这应该不是特种设备吧?严格的说是特种设备用电的保护装置
特种设备的简单概念是:因为设备自身原因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事故,且一旦发生事故,就会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带有危险性的设备。
感觉电梯应该是特种设备啊

网友M:
回复 楼主:
看到过施耐德的,装过,装过上海的,这个看的有点像。还有abb的,大得很,pc级的

网友N:
没看错应是广船电梯,双电源转换柜

网友O:
双电源自动投切装置。

网友P:
看来知道者很多啊!

网友Q:
双路电源控制器

网友R:
这应该是电梯的电源箱,有双路电源供给,自动转换开关,轿厢照明变压器等。

网友S:
看到了维修电话,制动电阻,恩,是电梯的电源箱,有谁知道第5张中的黄色的东东是什么?

网友M:
要两路电送电的,一路断电,自动切换另一路,也可以手动切换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S:
黄色的是锁....拉闸后扣上去,空开就送不上去了...不过要自己挂个挂锁 锁在下面那排孔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