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本来可以通过机器触摸屏修改参数可以改变电机转速,但不能实现,变频器频率没有改变,能起动,RUN,MON,NET
三个灯亮,以上限频率运行。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LC输出的模拟量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先看一下硬件,PLC是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还是PLC上加DA模块用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硬件,PLC是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还是PLC上加DA模块用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D:
看一下硬件和控制方式

网友E:
上面三个灯亮了,说明通讯没有问题,除了检查硬件配置外,修改速度的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PLC与变频器是以网线通信的,它能够通过PLC起动,说明通信OK,会不会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Pr79这项改为
0和2也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加DA模块,它是单元式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