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刀路NC编程好后,加工时Z轴落刀很慢。比如我分层铣槽,每次落刀2毫米,居然要20秒的时间。然后X,Y轴才开始运动。懂的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如果X、Y运动正常,你可以检查一下Z轴的进给设定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X、Y运动正常,你可以检查一下Z轴的进给设定是否正常。

网友C:
监控一下吧

网友D:
1 检查Z轴设置。
2 检查Z轴步进驱动器细分。

网友E(2013-07-30):
如果有安全设置 可能也有影响Z向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