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今天在车间里看见一台VFD-B变频器的散热风扇不转了,发现参数设置是让风扇一直转,更换风扇之后还是如此时间长了还会抱警,我想问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修过变频器

网友B:
看看偏转电容 或轴

网友C:
如果更换相同的风扇还是如此,那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D:
修电源吧,

网友E:
测测风扇插头有电吗

网友F:
风扇控制电路可能有故障。

网友G:
控制电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H:
 从CPU到风扇,查看中间器件。我见过的是光耦和MOS管驱动风扇。你可以手动加电压,让光耦导通,这样可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不过先把CPU的对应管脚从电路中断开(中间一般有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