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我们车间里的变频器无法启动了,无论是从控制面板还是从外部输入端子都无法启动,空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有什么故障代码吗?

网友B:
如果没故障代码 应该是现场反馈信号问题 如物位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等

网友C:
你都没说出三菱型号。我们怎么帮你分析问题,大哥多打几个字不行啊

网友D:
你先确定它是用哪种控制方式,接了哪些信号线?79号参数是设置成什么?
不能控制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E:
楼主不把关键的东西描述出来
估计很难有人帮得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