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如何配热继

楼主(2013-06-27):
以前配普通电机,都可以查到额定电流的,但查压缩机(半封闭/全封闭活塞压缩机)资料没见到有额定电流,有查到最大电流和启动电流这些参数。现在是按最大电流参数来选热继,不知这样对不对?

网友A:
知道压缩机的功率吧

网友B:
顶2楼 知道它的额定功率不就行了啊

网友C:
就按照制冷量或者功率来计算嘛

楼主:
有最大消耗功率这个参数,但最大电流就是根据这个得出来的,我是不清楚为何它要标最大,而不是像别的电机那样标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