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控制器

楼主(2013-06-27):
一配电柜,空开带N路断路器。
要求:N路设备中某路设备漏电,控制器输出信号给空开的脱口线圈使空开跳闸并可以显示出是那一路设备漏电。
要求:越便宜越好。。。

网友A:
看看这个ZYDF-225/400A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网友B:
整几个指示灯,把漏电开关下边的空开换成带辅助触点的,指示灯电源取自漏电开关上口,串空开辅助触电接指示灯。便宜,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