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有台机器用了两个3位5通o型阀,结果发现每次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气缸冲得很快,后面的又恢愎正常。如果再等一段时间启动还是会出现冲得过快的现象。不知道怎么解决,很苦恼!

网友A:
气缸上的节流阀不好,换个好一点的试试。停止以后,气缸里面没有压力,冲得快,说明气缸前面是悬空的,只有悬空才没有阻力,所以快了。后面又可以了,这是回路有了一定余压,所以就慢下来了的。
看样子,你的回路上的节流阀不好用。O型电磁阀也不好,漏气,不能保压。但主要问题还是在节流阀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缸上的节流阀不好,换个好一点的试试。停止以后,气缸里面没有压力,冲得快,说明气缸前面是悬空的,只有悬空才没有阻力,所以快了。后面又可以了,这是回路有了一定余压,所以就慢下来了的。
看样子,你的回路上的节流阀不好用。O型电磁阀也不好,漏气,不能保压。但主要问题还是在节流阀上。

网友C:
有漏气的地方

网友D:
你用的电磁阀应该是带中封功能的吧!
看你的机构在运动过程的两端是否需要保压,如果不需要,换成不带中封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