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很多变频器都会带有直流制动功能,在异步电机减速到设定的频率点时,给电机打直流电压,理论上是可以让电机快速停转,然后抱死的。但我在实际应用时,发现如果在3Hz开始打直流,电机在停下来后会有一个反弹然后往回转一点。这个反弹是因为电机的惯性么?用过几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国外好的厂家的就基本没有这个现象。是因为对直流电压的控制也是有讲究的么?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你把制动时间稍微调长一点看看是不是还有这个现象

网友B:
应该是减小一点直流制动电流。

网友C:
时间电流的问题

网友D:
减小一点直流制动电流

网友E:
好象是制动电流过大造成的,再试调一下。

网友B:
刹车太猛,就会导致制动停车后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回转跟制动时间和制动电流关系不大,我都有试过。国外好的变频器把制动电流降低或者升高都可以刹住不回转,但我在测试时就做不到那么精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开始也想的是把刹车电流降低,把刹车时间拉长,但在3Hz打直流时还是会回,只有把刹车频率降低到1.5才基本没有回转现象。不过测试时发现好的品牌变频器,在5Hz时都可以直接刹住,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功能:当刹车转速高的时候刹车电流小,随着刹车转速下降,刹车电流增加,这样,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这个基本很难
就像你说的有的品牌好点,有的随你怎么调,总有那么一点回。
换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