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图中的电阻R2(绿色大电阻)发热厉害,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正常吗!谢谢~

网友A:
   真NB,你别告诉我你这3.3V直接进CPU!反正换我肯定不敢这么干,中间肯定用光耦隔离。
   这种功率电阻发热肯定比蓝色的陶瓷电阻要大,并且不会和别的元器件放在一起,下边压着线就更不行了。这个设计确实有问题。
   320V加在120KΩ的电阻上电流也就3mA,功率在1.2W左右,发热量是有的,具体有多大我没试过。与下边蓝色的陶瓷电阻做个比较吧,陶瓷电阻一般最大功率也就1/4W,如果功率上到1.2W,估计已经烧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v是R1两端的电压值, 进cpu之前经过最左边那个电阻 它的阻值是4.5千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v是R1两端的电压值, 进cpu之前经过最左边那个电阻 它的阻值是4.5千欧.
我知道,不管你怎么引,始终是在强电测。如果中间电阻R2或者其他的元件被击穿了,高压直接进你的CPU,不烧才怪。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你看很多的CPU出来都要用光耦或者继电器之类的东西桥接一下,就算烧也是烧外围,不会烧CPU。如果你说你设计的无可挑剔,绝对不会有烧CPU的可能,当我没说。
补充一点,R2如果没有办法移动位置,你就把它垫高,找一个绝缘、耐热的座子把它垫起来不要挨着下面那条线,这么粗肯定是强电,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不是太科学。实在不行焊在板子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这个很不妥当 ,万一大电阻烧毁 强电直接进入cpu的风险很大 这个板子的设计在这里显然是有问题(不是我)。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功率电阻发热、发烫是正常的,但不要影响到别的部分。

网友B:
如果你测量电压是3.2V,那就是正常的, 因为电源电压、三个电阻、加上去CPU那边的负载,任何一个不正常,电压都会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那我就放心多了  谢谢!

网友C:
这是哪里用的?

网友D:
那个R1的色环不像是1.2k呀。我色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相机差点儿.
从左到右: 棕 红 黑 棕 棕

网友D:
嗯,如果真的是图中的参数,那R1电阻不至于发热烧坏的。如果烧坏了,还应该有其他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R1倒是没注意 就是觉得R2热得厉害

网友E:
这个设计确实有问题

网友F:
这个设计没问题,R2用功率电阻,我赶脚是为了防止高压击穿,功率电阻耐压高,R1用普通电阻因为承受电压低。如果电流过大,R2烧断,高压也不会进入CPU。

网友G:
低成本产品的通用方案!

网友D:
回复 楼主:
R2电阻是多少W?它的功率0.8W多,所以选电阻功率3-5W就ok了。可以连续工作,不会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理论上如此 但看着让人不免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2电阻是多少W?它的功率0.8W多,所以选电阻功率3-5W就ok了。可以连续工作,不会烧坏。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强电绝对不能直接进弱点侧,至少我自己是这么做的。这玩意不出事就算了,出事就是各种烧。不管怎么样,算是买个保险求心安吧,强弱电隔离总是没有错的。

网友H:
像台达风格,不太喜欢,不安全,精度差。

网友I:
1W感觉热正常的

网友D:
对呀,1W左右的热能功率,对电阻而言,发热是正常的。只要别糊了就行。注意电路板的通风和散热。

网友J:
3.2v是R1两端的电压值, 进cpu之前经过最左边那个电阻 它的阻值是4.5千欧.

网友K(2013-08-15):
楼上都是高手,小弟前来学习。

网友L:
这个设计者真牛,不知道是那个机器的,都直接这样干,不是取样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