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电力测功机的正确使用要点
   1.按额定转矩的大小正确选用测功机。
   2.运行前须对测功机进行检查,核定铭牌数据是否为要求的规格,紧固件是否有松动,各接线板接线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如有缺陷或不良应予排除或更换。用500伏兆欧表检查励磁绕组和测速发电机定子绕组,其绝缘电阻不低于12MΩ。
   3.产品安装时,以轴伸水平,底脚放平后旋紧地脚螺栓,输入轴与被测机器或转矩转速测试仪相连,输出轴接测力杆。
   4.按接线端子标记,接好联接线,(如图),并在接地螺钉上接地线。
   5.安装时按测功机上的标记接上进出水管,进水管前应加接进水阀门,以便调节水量。无标记时进出水口可互换。
   6.加载(加励磁)之前必须先通入冷却水,卸载(去励磁)五分钟之后才能断开冷却水。
   7.起动被测机械,待运转正常后,接通励磁输出,调节励磁电流大小,测量输出转矩,注意应减去初始值。
   8.运行中注意监视出水温度,大于70℃时则应加大冷却水量。